联想C3 版号 DA0QU1MB8F0 花屏

楼主(2015-05-05):
故障 如题   DA0QU1MB8F0  花屏    二修机   客户拿来的时候就花屏  ,重置显卡花的更厉害 ,购买新的显卡ATI 216-0728009  装上后  有许多竖线
板子图片

网友:
内存换过吗?

网友:
要查显存,一般都是直接一个个的替换显存。

网友:
BIOS不行有时也会花屏。

网友:
显卡或者显存。显存的概率大一些,先换内存试试,不行及上BGA吧

网友:
显存的问题,先看看显存的基准电压对不对,就是两个电阻的分压,不行就换显存。最好的新的

网友:
遇到过 显卡问题 淘宝买的测试显卡    当时买两个  换第二个就好了

网友:
谢谢给位 换显存后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