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740n显示器花屏灰屏

楼主(2015-05-05):
开机一会后,屏幕哪哪都可能出现白色的横纹,一会儿全是白色的了,然后会变成灰色的。
出现花屏白屏的时候,用手放到屏幕上有时候会恢复正常,有时不行,过一会可能自己变好。马上又出现,电容没有鼓包。
最早出现情况的时候频率不算高,开机久了出,天闷热了出,不得不把屏幕亮度调低才少出现点,现在开机不一会就出,无法正常使用。
大神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屏幕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屏线?电容?
下面是三个出现问题是的截图。

网友:
这种情况,屏幕问题比较大些。

网友:
量量屏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换屏线试试,不行通用驱动板点一下,排除法呗

网友A:
同意楼上 屏线和屏线接口

网友:
这种现象,在假三星740N上经常有。

网友B:
这种故障是屏的问题,你可以试一下,用手捏压左上角部分,因为屏的左上角是行扫描的供电部分,这部分容易出问题,这部分供电异常会出现灰屏,白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故障是屏的问题,你可以试一下,用手捏压左上角部分,因为屏的左上角是行扫描的供电部分,这部分容易出 ...

如果是屏的问题还能修吗

网友C:
看起来像是屏线和屏之间接触不好的问题

网友B:
一般这种故障是FFC和玻璃基板压接的问题。手工估计压接不了,但如果是缺某一个电压,可以使用飞线的方法,马这个电压补上去。有很多网友使用此方法修复不少屏。

网友:
屏线,换一根试一试,借口用酒精擦擦

网友D:
屏问题的可能性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屏问题的可能性大。

屏的问题是指的哪块,面板还是别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屏的问题是指的哪块,面板还是别的

逻辑板的可能性大。

网友:
发张照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逻辑板的可能性大。

小白设备手段有限,拆机看板子上都没有什么明显烧坏之类的问题

网友:
照片已经发了,是电源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这种故障是FFC和玻璃基板压接的问题。手工估计压接不了,但如果是缺某一个电压,可以使用飞线的方法, ...

大神,屏摄照片已发,请再费心看一眼。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像是屏线和屏之间接触不好的问题

大神再看看一楼的屏摄照片

网友:
屛摄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Q4ODA5OTY4.html

网友:
用正常的套件点一下屏看下 还有可以代换一下VGH升压线圈

网友F:
这种觉得没必要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 屏线和屏线接口

如果是屏线接口怎么办,昨天晚上从新弄了弄屏线,发现从屏幕正面按压屏线接口对应的位置,图像恢复。现在严重怀疑是屏线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故障是屏的问题,你可以试一下,用手捏压左上角部分,因为屏的左上角是行扫描的供电部分,这部分容易出 ...

大神八成说对了,昨天按压屏幕正面对应屏线接口位置,图像能恢复片刻。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种觉得没必要弄了

有时好,有时坏,问题有这么严重吗

网友G:
这情况不像排线问题,洗洗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情况不像排线问题,洗洗就知道了

现在怀疑是面板供电或信号输入的问题,大神为何说不是这个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情况不像排线问题,洗洗就知道了

洗洗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时好,有时坏,问题有这么严重吗

那你试试看运气好还可以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觉得没必要弄了

你这是刷屏的节奏?

网友B:
洗洗更键康!对于灰屏或花屏,一定要先排除屏线的问题,屏线的问题并不指屏线本身,还包插屏线两端,与驱动板的连接插座,与屏的连接插座。屏线金针氧化,屏线插座接触不良,屏供电电压偏低都会引起千奇百怪的故障。多数屏一会好一会坏(整屏同时变化)多数都是行扫描供电出现了问题,缺少某一路电压所致。

网友:
看到图片了,可以说确定是屏左上角(屏正面对着自己)玻璃基板与FFC压接部分虚接了,可以使用外部加压方式,也可以使用飞线方式,把缺失的电压补上去。图片的现象是刚开始图像正常,因为电压消失,后面看到的是残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洗洗更键康!对于灰屏或花屏,一定要先排除屏线的问题,屏线的问题并不指屏线本身,还包插屏线两端,与驱动 ...

大神你分析的就是靠谱,昨晚考虑是屏线的接触不良,今天越想越感觉供电那条线可能性更大,出现白屏用手按压屏幕对应屏线接口图像恢复,然后用双手捏左上及右上边框白屏再次立刻出现白屏。
其中左上就是有两条细线中的其一。拆机时这两条线都没有摘下,因为看起来不太好摘的样子。
这种线市面上能买到吗?

网友H:
屏的问题,应当是屏供电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屏的问题,应当是屏供电有问题

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
如果认为是屏线供电有问题,可以直接飞线一根即可排除屏线供电不良的问题。从驱动板到屏,可以直接跳动驱动板上的屏供电管。部分机器有问题也可能是驱动板上的屏供电管不良,导致屏供电异常。

网友B:
上图片!你不要理解错了,屏的逻辑板和玻璃基板之间的连接是拆不下来的,如果你拆下来了,屏就可以扔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上图片!你不要理解错了,屏的逻辑板和玻璃基板之间的连接是拆不下来的,如果你拆下来了,屏就可以扔了。

我理解错了,你说 供电有问题是信号线(箭头所指?)里的供电针吗?
上图的两个圆圈内就是我说的左上角和左下角的供电线,这个是灯管的电源吧?用手捏左上角,屏幕出现白屏,我以为是这里松动。
根据你说的意思,这个应该没问题吧,有问题影响的是屏幕点亮,而不是白屏。
白屏还是考虑信号线(第二图里的箭头?)供电问题。不知道我表述的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理解错了,你说 供电有问题是信号线(箭头所指?)里的供电针吗?
上图的两个圆圈内就是我说的左上角 ...

第二个图箭头所指的是屏线插头。第一个图左侧的几个插头是灯管插头。左上角是屏对着自己,如果把屏扣在桌面上,则是右上角。

网友:
三星这款显示器是三星的屏,三星屏的故障率还是非常低的。三星显示器屏线使用的是镀金带弹簧,很少出现虚接。你最好查一下+5V供电是否正常,三星显示器使用时间长后,滤波电容容易鼓包失容,导致+5V供电不足。

网友B:
液晶显示器只显示LOGO和显示满屏图像,耗电量还是不一样的,有时就差那么一点点,电源带不起负载的故障就表现为开机有LOGO显示,但出现桌面后一闪即灭,电源保护。过一会儿自动开机,再重复。

网友:
屏幕坏了。。。。

网友:
今天去修了,修理师傅看样子经验挺丰富。
他说,是屏的问题。
他这么肯定我还是比较相信的。
所以,我就把注意力聚集在屏上。
打开屏,屏的电路板有两个那种平的电容吧,周围黑乎乎的,我心说,应该是这个。
毕竟开机时间久了热了出问题,应该是温度影响了这黑乎乎的环境。出现的问题。
想清理一下试试看。没准就好了,或者极大降低故障发生频率。
打开屏,处理的时候不小心被儿子把链接面板的贴线拽下来了,气得我啊。。。看他挺感兴趣就让他一边看,不甘寂寞给拽断。。
彻底废了。。。
也罢,今天那师傅说,不好修(虽然当时我还是抱有希望),没准确实不好搞。
买大屏得了。。

网友:
黑乎乎所在位置就是从正面看屏幕左上边框位置。

网友:
这个三星屏太让我心烦了,是上大学时候买第一个电脑用的屏幕,当时保内就出现问题,三星的售后维修借口看不见症状,不给修。当时出现频率低。凑合着用了三年,毕业就扔一边了。。
妈的,后来再也没买过一个三星的电子产品。
本以为这次能让他重生。。哎,挺郁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液晶显示器只显示LOGO和显示满屏图像,耗电量还是不一样的,有时就差那么一点点,电源带不起负载的故障就表 ...

谢谢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