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来来,一台DELL N5110 新问题,DQ15看来是没人遇到过,百年一遇,来分析下

楼主(2015-05-05):
接了一台DELL N5110 故障是电源和电池一起在机器上就可以亮机,显示什么BATTARY LOW ,不管啦,就是电池电量低的意思,就掉了,单用电池开不起来,电池应该可以开机,只是没电了,用电源开不了机,上可调电源待机电压都正常,3V  5V 15V这些都有,一按开关,就什么电压都没了,就51123的LDO脚有,芯片发烫,电流015,鸡血呀,把可调电源的电压调到22V可以正常上电,可是上电内屏不显,外显正常, 可以说正常进系统使用,感觉不正常,有死机的感觉  这可咋整,是不是ACOK 正常发出,到EC  795这边为低电平,KBC_ACIN#看他的标注应该是低电平有效呀。正常能检测到AC.充放电IC换了,BIOS刷了  EC也换了。不知从何搞起,看着时序图一步一步来,都正常呀,为什么一按开关啥鸟电压都没了

网友A:
B+正常不,还有3 5V滤波好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B+正常不,还有3 5V滤波好不

B+正常。滤波不正常待机应该也没电压才对

网友:
看下batt  LOW

网友:
用示波器测测

网友B:
换原装充电器试试 怀疑适配器中间针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哪个分压电阻不好,ACIN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原装充电器试试 怀疑适配器中间针有问题

这是必然。正常的机,用可调电源也是可以的,不可能单独一台不能用可调电源

网友:
电压保护了 你看看哪里短路不

网友:
温总这个好复杂啊!可以正常充电不?多注意电池借口那里的信号有没有到EC

网友:
神经DELL  糊里糊涂的好了,就用万用表测试电流,闪了两次电击就好了,什么的理论

网友:
现在解决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