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希捷硬盘维修后不认盘的问题

楼主(2015-05-05):
2块坏道盘,一个做B级自动修复,一个做了B级自动校准并用ATA回写。
然后都不认盘了,请有经验的大神说下如何做。

网友A:
你把坏道隐藏了没有呀

网友B:
也没有说多少代的ST盘,乍帮你,如果是.11 .12,你点那个B级的,这盘救活机率不大了

网友C:
估计是固件坏了,我的12代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坏道隐藏了没有呀

自动修复和自动校验都是自动加P表,运行当中没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没有说多少代的ST盘,乍帮你,如果是.11 .12,你点那个B级的,这盘救活机率不大了

10代盘,原盘都认盘就是坏道多,才做的自检和自校?固件都备份过,1个现在能进F级一个能进T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固件坏了,我的12代就是

固件写坏了,应该不能进F和T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