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30大短加3伏短

楼主(2015-05-05):
客户送来个东芝L730,,, 说开不了机,先上电啪,大电流,!果断拆开找图子  这里要感谢同学锅子发来的图纸
  测公共点对地0.09 短了,烧鸡大法来了,果断烧出来了, pc6击穿了,上管PQ21也发热测量同时也击穿 更换之后,上电电流偏低,测3,,5伏电压有。对地值,,3伏对地短路,ec旁边U2芯片发热无电压怀疑EC坏了,摘除EC测3伏果断不短,更换EC(npce791la)果断可以开机l !问题又来了,屏幕不亮外接可以显示,说明显卡是好的,  测内屏借口条件 发现dispon没有电压,发现由EC发出  3v上拉,果断飞线试试 测试对地不短,上电亮了,手工收钱!!!(芯片都需要淘宝顺丰好贵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实地学员就是不一样啊,一下就可以找到故障点

网友:
嗯,看起来很认真,不错

网友:
思路很好啊,学习了

网友:
这种大短路最好是用烧的方法,呵呵

网友A:
dispon到EC的线路断了吗?

网友:
大短就是送钱的机子 只要不太严重  呵呵

网友:
最后的飞线还是没有彻底找到机子故障啊

网友B:
总觉得找不到真正故障原因飞线不甘心。

网友:
思路很好啊,学习了  飞线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dispon到EC的线路断了吗?

没有,就是没有3伏上啦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觉得找不到真正故障原因飞线不甘心。

我不是搞科研的,赚钱要紧

网友:
思路很好,路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