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这电阻是多大的?

楼主(2015-05-05):
请教一下各位,这电阻是多大的?看起来象22.9欧姆,不知道对不对。这电阻一端连接TNY278PN的d脚,一端连接到310v。

网友A:
红红银金,0.22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红红银金,0.22欧................

这么低?中间那个可以看成是白色吗?

网友:
红  红  银白    金黄    黑       前3位为有效数字     3环为无效   2.2欧

网友:
0.22欧在以前的电源电路里很常见,应该是起限流和保险电阻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低?中间那个可以看成是白色吗?

不可。。。。。。。。。。。。。。。。

网友:
楼主把你看到的色环的颜色写出来,这个照片不如你说的清楚,拍照时光线有点暗

网友:
是0.22欧。

网友:
前面两环是 红 红 后面两环是 金 黒,中间那环不确定是白的还是银的。这电阻已经断路,无法测试阻值,我开始以为是22.9欧,于是串联出22.5欧来代替,结果正常使用。不过想想不太踏实,还是上来问问各位大侠了。

网友:
是22.9欧.5环电阻

网友:
这个电阻是用在安钛克 bp430 白牌电源上面的,而我的安钛克 vp550,上面tny278pn的d脚出来同样设计了这个取样电阻,不过vp550的阻值是51欧。色环肯定就和这个不一样了。这就感到很奇怪了。

网友:
我用色环电阻识别器算是22.90欧姆,误差20%

网友:
这个是0.22欧的电阻。一般作保险电阻用。

网友:
哦。。晕咯。。。怎么有几个答案的?

网友:
22.9欧  五环电阻

网友:
0.22欧姆

网友B:
看来真是0.22的了。。请教一下,为什么我串联成22.5的电阻,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来真是0.22的了。。请教一下,为什么我串联成22.5的电阻,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你加大假负载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加大假负载看看

我是直接接上电脑测试的,运行2个小时,没见任何问题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直接接上电脑测试的,运行2个小时,没见任何问题出现。

太大损耗大些

网友B:
谢谢。。。有时间还是找个原阻值的换上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直接接上电脑测试的,运行2个小时,没见任何问题出现。

这个电阻温度高吗

网友D:
这个是给辅助电源芯片供电的吧?辅助电源功耗比较小,所以阻值偏差大一点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有时间还是找个原阻值的换上才行。

0.22的保险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阻温度高吗

这个到没有摸。。。之前以为是22.9欧,难找,所以串了三个电阻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给辅助电源芯片供电的吧?辅助电源功耗比较小,所以阻值偏差大一点也能正常工作.

对的,看线路是给辅助电源芯片提供电流的。

网友:
是0.22欧电阻

网友E:
确定是电阻吗?怎么像电感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确定是电阻吗?怎么像电感呢?

电感还有色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感还有色环?

是的。而且色环电感的底色通常是绿色的。

网友:
0.22欧姆的

网友:
0.22欧姆没错

网友:
没见图啊

网友:
没啥问题,一是通瞬间冲击小一些,二是电阻发热量大,消耗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