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V 开机后电流0.8 1.2 不变了,屏幕不亮。刷BIOS问题解决

楼主(2015-05-05):
华硕X55V  开机后电流0.8  1.2 不变了,屏幕不亮。

据客户讲述,他想做系统,在设置项里面改成U盘启动后就再也不亮了。

感觉问题出的很蹊跷,改U盘启动就能改不亮了,还头次见到呢,分析如果客户讲述属实的话,那问题就应该出在BIOS程序上。

在论坛里面一查,发现好多关于此类机器BIOS问题,于是下载了程序,习惯性的先保存原机BIOS程序,这一保存发现问题了,

怎么保存的文件大小是6.3MB   此机器的BIOS应该是 8MB的,难道是程序缺失了?先甭管别的了,刷上试试。结果亮机。

附上BIOS程序 华硕 X55VD REV3.2板载内存 板载CPU

网友:
6.3M  还是头次听说

网友:
6.3M 是什么 ?

网友:
ASUS机器的BIOS程序是爱坏!不过ASUS的BIOS程序版本比较多?

网友:
管它几M好用就行

网友:
顶一下 支持多多BIOS

网友:
ASUS BIOS问题太多。

网友:
   高手        学习一下

网友:
6.3不对应,1比8的对应

网友:
我也有一个,回去看看

网友A:
6.3M是什么意思看不懂。

网友:
遇到几个。。。。。。

网友:
楼主阿  上张图片好吗

网友:
搞定就好了。华硕修的较少

网友:
华硕是奇爬。。。顶起

网友:
客户的故障机器读出的BIOS文件大小是6.3M,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标准的BIOS文件是8M 的

网友:
客户的故障机器读出的BIOS文件大小是6.3M,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3M是什么意思看不懂。

客户的故障机器读出的BIOS文件大小是6.3M,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刚遇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客户的故障机器读出的BIOS文件大小是6.3M,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估计是太2修的机子吧,不然不可能是6.3的

网友:
留着备用 谢谢分享

网友(2016-09-05):
修的多了,经验够了。修起来就顺手了

网友:
这个我也碰到过, 一般果断刷BIOS, OK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经验。。。

网友:
这个机器BIOS坏了是停留在1.2左右不动,BIOS有问题能亮机的只要修改BIOS里面任意一项立马不亮,前几天修到一台联想Y485的别人也是修改U启顺序保存就不亮,刷了好多BIOS都不行,找联想售后要的才好

网友:
非常感谢 你 啦啊

网友:
这款机我刷过两台,都是BIOS问题,看来BIOS是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