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G31TM5_V20上电时序

楼主(2015-05-05):
1、电池一路经限流电阻和二极管给南桥提供实时时钟供电,另经跳线帽送给IO为电量检测,一路经电阻电容延时给南桥实时时钟复位

2、32.768KHZ起振给南桥提供基准频率

3、插上电源产生5VSB,经转换电路得到3VSBY给南桥提供待机供电,另产生RSMVCC3经电阻给南桥待机电压好

4、IO得到5VSB提供的待机供电

5、按下开关产生一个高低高的跳变PWRSW触发IO

6、IO发高低高PWRBTN_L给南桥请求上电

7、南桥发出SLP4_L经转换开启内存供电

8、南桥发出SLP3_L给IO表示允许上电,IO得到允许上电后拉低ATX电源绿线产生3V、5V、12V

9、芯片9173得到供电和输入和基准后输出内存负载供电

10、RSMVCC3经转换电路降压得到V1.05给U44A的3脚输入,正大与负输出高电平,控制MOS管导通,使内存供电降压得到V_1P5_ICH,另V1.05给U44B的5脚输入,正大于负输出到电平,使内存供电降压得到V_1P05_ICHCORE

11、RT9218得到供电和内部开启输出V_1P25_CORE(北桥供电),另经内存降压得到总线供电

12、总线供电正常后RT9218产生VTTPWRGD给CPU电源芯片,CPU电源芯片得到供电、VID且收到VTTPWRGD控制上下管导通得到VCCP

13、CPU供电正常后电源管理芯片发出VRM_PWRGD给南桥

14、时钟芯片得到供电、14.318MHZ和HWRST_L并且收到VCCP经转换电路得到发来的好信号输出各个频率(这里的时钟开启要得是低电平)

15、IO收到ATX电源延时发来的ATXPWOK,经内部逻辑转换从23脚延时输出PWROK给南桥

16、南桥供电、时钟正常,且收到VRM_PWRGD和IO转发来的PWROK后,发出H_CPUPWRGD给CPU表示主板供电正常

17、南桥发出PLTRST_L复位IO,由IO复位        其他设备

18、南桥发出PCIE_WAKE_L复位网卡和PCI-E

19、北桥供电,时钟且收到IO转发的好信号和南桥发来的复位后,延时发出H_CPURST_L复位CPU

不知道写的如何希望各位大神来指教一下,小弟这里先谢过各位

网友:
图文并茂,讲的详细,易懂。

网友:
有空一定再细细拜读

网友:
不愧是实地出来的大神哦,思路清晰,分析的到位,思维严密。。。。

网友:
图文并茂,讲的详细,易懂

网友:
奎奎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网友:
我想问的是一般IO的图纸哪里有得下

网友:
迅维客户端

网友A:
相当精彩,我有个问题想问各位大侠,所有主板开机时序都是这样的吗?

网友:
来的真是时候正需要他

网友:
需要给点分啊郁闷···,没积分了,上电时序分AMD和INTEL,还有NV三种看是什么芯片组

网友:
讲的很好。也让我进步不少。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当精彩,我有个问题想问各位大侠,所有主板开机时序都是这样的吗?

不是。各有各的时序。三大时序吧?  英特尔。AMD  英伟达。目前这三种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