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D640经典维修

楼主(2015-05-05):
JE40 DN 集显机 故障:1,系统引导错误,2,U盘PE进一半出错,3,时亮机时不亮机,4,时能进系统时进不了系统,5,时蓝屏时正常。
拿来的时候先干了北桥(都知道是通病了,华硕也修过一个进不了PE北桥问题的),装好试了两天都正常,交差了。下午客户过来了,开不起机了。给客户说换北桥,换了故障还是一样的。
集显机桥换了就剩下内存了,内存换了也是一样的。量了一下内存电压1,5V正常,内存VTT只有0,26V不正常,看来问题找到了。没有显示完整,后面把那两个信号上面的电容拆了就正常了,VTT0,75V也正常了,故障修复

网友:
拆了电容修好了吗?

网友:
没结尾的?

网友A:
结果就是内存基准电压上的电容漏电导致吧?楼主你的帖子写的不够详细生动啊,继续努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结果就是内存基准电压上的电容漏电导致吧?楼主你的帖子写的不够详细生动啊,继续努力!

写作水平有限,工作忙得也没有时间慢慢整理思路。不过这个故障还是比较少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作水平有限,工作忙得也没有时间慢慢整理思路。不过这个故障还是比较少见的

嗯,基准也是难查的。楼主是高手啊!

网友:
这个电容是对地短吗

网友:
楼主专治疑难杂症啊,

网友:
高手啊 学习了

网友:
楼主你的结尾呢?

网友:
不错哦,这种故障不太好找

网友:
楼主说出所拆电容的位号和作用就完美了

网友:
”后面把那两个信号上面的电容拆了就正常了,VTT0,75V也正常了,故障修复“有个图就好了

网友:
我也需要这个

网友:
故障少见。

网友:
D640最近修的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