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HP 305PC 开机不显报警

楼主(2015-05-05):
电流1.7 内存有一次跳变 伴有滴滴报警声 216-0752001北桥 吹一下不行 直接换了一个 故障依旧

网友:
有可能是BIOS哦,刷个看看哦

网友:
GPU的VTT电压出来了吗?

网友A:
内存工作条件都满足了  北桥也排除了 BIOS也刷了 都不过内存  我遇到过CPU座子有问题过不了内存   试试看CPU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工作条件都满足了  北桥也排除了 BIOS也刷了 都不过内存  我遇到过CPU座子有问题过不了内存   试试看CP ...

BIOS 没法排除 没有这种资料 一体机的

网友B:
提供的资料太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提供的资料太少了

应该可以说 只能搜到换板多少钱 其他资料都没有

网友:
要换主板的节奏

网友:
我这有一台把内存重插一下开机可以显示正常使用,关掉机在开又开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