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基础,新手自学修主板,向各位前辈赐教

楼主(2015-05-05):
一块华硕p5kpl se主板,检查不上cpu,vcore,vtt,都有供电,诊断卡显示半位数,供电不正常。一上cpu后,vcore的三组管子s极无电压。vtt-cpu这组管子发热太大,有电压。吹下来没有发现击穿短路。内存附近有一组管子到南桥的,下管ds极15且蜂鸣,拆下这组管子,再测主板上的焊点,也是一样的,于是就跑线路,相连的电阻电容,都一样蜂鸣。哎,难道是桥的问题,加热桥后,上cpu,诊断卡供电正常了,vcore电压出来了1.42v,vtt电压也出来了为1.27v。但是南桥那组管子也蜂鸣,cpu超级烫,几秒钟上100度,保护自动断电。无复位,请问改怎么修啊,我都是看视频自学的,好多不懂,求教,求教。

网友:
怎么都没有人来帮助我啊

网友A:
CPU电压太高了,VTT供电好像也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电压太高了,VTT供电好像也不正常。

vcore供电多少正常啊

网友B:
供电.时钟,复位.还有时序都的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供电.时钟,复位.还有时序都的通.

时钟和复位不知道怎么跑。。点位图也不怎么看得懂。请问下蓝桥的供电和VTT是一起的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时钟和复位不知道怎么跑。。点位图也不怎么看得懂。请问下蓝桥的供电和VTT是一起的嘛

时钟和复位不知道怎么跑。。点位图也不怎么看得懂。请问下蓝桥的供电和VTT是一起的嘛

网友:
解释太麻烦了,建议先直接换个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D:
纯文字描述,估计没几个人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时钟和复位不知道怎么跑。。点位图也不怎么看得懂。请问下蓝桥的供电和VTT是一起的嘛

lz,没事多看看论坛的帖子,你会发现过一段时间,你会有很大的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时钟和复位不知道怎么跑。。点位图也不怎么看得懂。请问下蓝桥的供电和VTT是一起的嘛

lz,没事多看看论坛的帖子,你会发现过一段时间,你会有很大的进步!

网友:
5L的话很对,这些都是最基本的

网友:
嗯嗯,明天上图,给你们看看

网友:
嗯嗯,你们说的是,明天上图给你们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纯文字描述,估计没几个人看明白

嗯嗯,你们说的是,明天上图给你们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纯文字描述,估计没几个人看明白

上图 这样才好

网友:
表达不谁确,有蜂鸣声不代表坏,内存附近一组管子又怎么到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