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20M不触发修复

楼主(2015-05-05):
  HP 5220M接稳压电源0.01A,按开关无反应不触发,拆机测到ADP_ID无电压且接地PD38(箝位二极管)外观象电感短路,直接拆了接电源3.3V正常了.没有替换的二极管就直接开机OK。主要还是想问下大家不加上PD38安全吗?是不是适配器引起的短路?

网友:
建议拆除

网友:
极管击穿引起的    短路       最好放一个能防止适配器损坏导致电压过大烧毁主板

网友:
其实第一次已经换过一个又短路了拿过来的。防静电呀!以为是稳压的呢防适配器不稳。

网友A:
这个是稳压的拆除好像是不行的电压不稳会有很多问题

网友:
不建议拆除,原因你懂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稳压的拆除好像是不行的电压不稳会有很多问题

我想也是,问题不太好找,
普通二极管代用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稳压的拆除好像是不行的电压不稳会有很多问题

我想也是,问题是不太好找,普通二极管代用可以吗?

网友:
直接加个电容就可以了,我都是这么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