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FN上锡神器 效果杠杠的

楼主(2015-05-05):
如题 便宜好用

补充内容 (2015-5-6 08:10):
看好标题  是QFN芯片丄锡用   不是焊接用

网友:
做广告的吗

网友:
没明白 楼主的意思

网友:
焊坏一块华硕G41    才找到的办法

网友A:
这个不行啊容易腐蚀电路板

网友B:
是啊 这个东西腐蚀厉害别用 换好一点的

网友:
上锡 多练习  就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行啊容易腐蚀电路板

是QFN芯片丄锡用     芯片上好锡后腰洗净   后才上电路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 这个东西腐蚀厉害别用 换好一点的

是QFN芯片丄锡用     芯片上好锡后腰洗净   后才上电路板

网友:
唉,我也是醉了,

网友:
这种焊锡膏上锡的确很好用,就是腐蚀性太大了,洗不干净的话估计用几天就坏了。最开始我用这种焊膏修主板用,结果主板全都烧坏了,线路都有腐蚀了。

网友:
我都是使用平时做BGA的焊膏来做,,没有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 这个东西腐蚀厉害别用 换好一点的

这个腐蚀性是大一点,没必要在这省吧!

网友:
用金鸡板子废的快

网友:
QFN真的有那么难焊吗

网友:
这种焊膏是挺好焊的,就是要洗得比较干净才行,腐蚀性较强哦

网友:
没有用过的。

网友:
这个不好用;容易腐蚀电路板.

网友C:
请问大家焊QFN有什么技巧不容易虚焊啊???????

网友:
尽量不要把腐蚀性大的焊锡膏放在手边,有着急的活就会顺手用上,主板线很细,容易腐蚀断了,后患无穷的。楼主所用的焊锡膏 用于原来的老收音机,老电视的维修,或者焊接大件的场合,也就是覆铜板宽一些的场合

网友:
这种确实效果不错,我也用过。好像没出现什么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大家焊QFN有什么技巧不容易虚焊啊???????

芯片上好锡  就好

网友:
从来不用,用这个烙铁头报废的的快

网友D:
多少錢買的焊高?

网友:
这是酸性焊剂,用上你就出局了.

网友:
呵呵,建议换一种焊油

网友:
一般我们买的芯片都不是原厂新的,脚上被氧化了,可以先用刀片刮一刮,在抹一点BGA焊膏,在用烙铁上锡,效果很好!!

网友:
这个金鸡助焊膏垃圾的要死,只是比松香好用一点而已,一般只有修家电才会用这玩意,芯片级维修用这玩意就是自毁前程,我不管是焊电容、焊芯片,做BGA通通都用ATMEL蓝罐进口猪油,加焊775座子那个心疼啊……因为太费油了……
QFN芯片焊接前需要上锡去除表面氧化层,不然焊不上,涂点进口猪油烙铁一划,再用酒精洗干净,板子上上一层焊油,放上芯片,风枪加热,熔锡后会自动回位,SO EASY!!!垃圾焊油我可不敢保证成功率

网友:
多多练习焊工  就成焊武帝了

网友:
金鸡焊油是很垃圾的,一般修家电采用这种焊油,效果就比松香好一些,修电脑还是用好一点的焊油吧,容易上锡还不容易虚焊,焊电容、焊芯片。做BGA我都用美国进口猪油,效果好谁用谁知道,这点钱没必要省,

网友:
还是换好一点的吧,现在都不用这个了

网友:
这是焊大件才用到的吧?

网友:
这个真心没必要

网友:
打广告的吗 ???、

网友:
打广告的我去

网友:
这个焊膏腐蚀厉害,不能用。

网友:
知道什么是焊锡水吗

网友E:
焊这个还不是小菜一碟吗?还会焊坏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少錢買的焊高?

某宝上3元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E:
焊这个还不是小菜一碟吗?还会焊坏掉?

估计温度太高了,或焊接时间太长了

网友:
这玩意 腐蚀性听说有点高,,,,

网友:
这是最便宜的吗?

网友:
容易腐蚀电路板..

网友:
这个是焊接大件的,比如地线焊在钢筋上,没它就难搞了。他不适合于主板维修上。

网友:
这个腐蚀性太大..

网友(2015-06-08):
腐蚀性强吗?

网友:
多练习才行~

网友:
度娘下QFN去,涨姿势!

网友:
用那个有腐蚀性的,我平时就是先再芯片针脚部分涂点BGA焊膏,然后在针脚上上一边锡。然后再PCB板子上也用相同的方法,最后对齐针脚,用风枪加热

网友:
这种焊锡膏不行

网友:
好像好早之前我用过这个,

网友:
还是抹BGA焊膏上锡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