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改装背光键盘

楼主(2015-05-05):
  没技术含量,先给出原理图

再给出需要增加的零件位置图:

  按Fn+空格可以两档调光,开关。

网友:
不错 纯手工嘛   哈哈

网友:
应该在贴张效果图

网友:
其实从Y450开始  图纸里面都有设计   但是机器出售都不带背光  坑爹

网友:
现在一般的背光的键盘多少钱,改的意义有多大?

网友:
楼主背光键盘不便宜吧,技术含量值得借鉴和学习

网友:
楼主这样修一台收多少价格呢?

网友:
这么改就觉得高大上了,起码值得起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