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A 装显卡板会掉电,不装不掉电

楼主(2015-05-05):
请问个位高手是显卡板问题吗,跑0.9几A掉电,拆了只装内存停在0.6a,谢谢
显卡
掉电

网友:
换个显卡板不久知道了

网友:
这个不好说 测测显卡上面的电容

网友:
谢谢了.找到问题了,是可调电源限了1A电流,呵呵,搞了一个早上啊,此机原来是不触发,刷BIOS好了,不明白BIOS问题引起EC不发出SUSP#,修了几个钟跑线路,后来刷BIOS OK 了,又加上限流了,用时一天啊,想下报个好价了,我报了是180到280元左右的,

网友:
显卡板拉低了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