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64,历时3天的维修,可能是通病!

楼主(2015-05-05):
长时间没发帖,这次遇到一个有点意思的故障,所以发出来分享下。

型号:戴尔1464。HM55 .i5
故障:待机0.005,按开关上到0.04卡住,不能再次触发

这个机器论坛这个故障有人修过,有的说是刷BIOS好了;也有的人说是换EC好了;
于是我刷论坛下载的BIOS,开机正常,以为捡到死鱼了,于是装机。
第二天又不开机,恢复到原故障。

找到这机器图纸,按时序来来查,待机电压正常,测开关处有5V高低高跳变,EC上125脚#高低高跳变

接着查,发现EC上81脚SIO_PWRBTN#,没发出3.3V跳变,这个时候电流上到0.04卡住,
万用表测D17的1脚0v,2脚0.26V,于是去掉D17,2脚恢复3.3V,1脚还是0v;
得出结论,ITE8502E坏,正好库存有货,刷刷换上,D17两端恢复3.3V;
按开关,电流刷刷的上去了。亮机!
维修到此结束,装机
第三天拿出机器测试,又不开机,恢复原故障;心想难到是桥坏了;
手上没库存,只能硬着头皮再查查,仔细的观察下,发现这个机器只要按开关不开机,电流上到0.04的时候,等个5到10分钟,机器就会自动开机;
再管机,立马就能开机,不管关几次,都能开;但是只要关机放个一两个小时就恢复原故障!
到这个时候开始怀疑是电容漏电了,但不知道是那里,论坛上查了下有人说跟我一样的故障,加焊D4好了

我直接把D4给更换掉,把C1也给更换掉,又能开机了,关掉放半个小时,又不开机了!
真心搞累了,同行的机器,又没什么钱赚,浪费太多时间不划算!
但是这两天生意又不太好,只能继续拆机,扫荡下看看了!
上可调电源,按开关,就在万用表打到BIOS的第八脚的时候,电流刷刷的上去了。
找到原因了;

直接换掉C480,再按开关直接亮机
真正的故障点,可能就是这个小电容

关机放置1个小时,照样开机,关机再放两小时,照样开机,.....维修到此结束。
论坛有好几篇类似此故障的帖子,难道你们没有返修吗?
走过路过的大神们,觉得还行的话给点分吧!下次遇到有趣的故障,更有积极性了!

 会员9036452元2023-5-17 11:39

网友:
沙发坐起  支持师弟

网友:
修机  最怕那种电压不稳定的时候故障      好样的

网友:
最怕那时好时坏的

网友A:
我记得以前遇到这种机器 修到最后 什么都搞了 没弄好 最后换主板了

网友B:
这机器修的不错,应该加精了,三天时间终于修好了,是不是C480电容漏电,+3.3V_ALW被拉低——不触发

网友:
很有耐心啊  要我就换主板 了

网友:
我擦,这个电容有点流弊,干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以前遇到这种机器 修到最后 什么都搞了 没弄好 最后换主板了

差点就放弃了,或者说误杀了桥,那成本就太大了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查  藐视通病 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修的不错,应该加精了,三天时间终于修好了,是不是C480电容漏电,+3.3V_ALW被拉低——不触发

怀疑是漏电,按开关,0.005上到0.04,卡住,,等待5到10分钟可以自动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修的不错,应该加精了,三天时间终于修好了,是不是C480电容漏电,+3.3V_ALW被拉低——不触发

怀疑是漏电,按开关,0.005上到0.04,卡住,等待5到10分钟可以自动上电亮机

网友:
真细心啊!这都能找到!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

网友:
BIOS小电容坏了还真不好修

网友:
测8脚电压正常吗?

网友:
这是电容软击穿 或者腐蚀了 不能称之为通病

网友C:
功夫不负有心人啊,请问当楼主查到BIOS的第八脚时,电压是多少啊?

网友:
确实容易误杀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功夫不负有心人啊,请问当楼主查到BIOS的第八脚时,电压是多少啊?

bios 八脚电压 3.3V

网友:
不管是不是通病,楼主能修出来就好。

网友:
我怎么没沙发坐啊

网友:
这个故障还真不好修 楼主还是很细心

网友:
这样的机子也是我早就不修了,毛病藏的太深,要不是楼主无意间发现估计也是不行了

网友:
第8脚只不过是一个供电,电容漏电都不致于不开机吧,你查RTCRST#好点,0.4感觉桥没发出SLP信号

网友:
小电容一把把不好找

网友D:
恩,厉害啊,什么时候我才跟得上啊

网友E:
这个机器修的给力啊,故障真心不好找!

网友:
八脚电压  3.3

网友:
-好技术呀电容会有坏的

网友:
这些个通病厂家怎么不改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器修的给力啊,故障真心不好找!

维修中判断故障点是最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恩,厉害啊,什么时候我才跟得上啊

好干,会敢上的。

网友:
不稳定最蛋疼了

网友:
渣新上路,虽然看的不是很明白,但还是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网废了 = = ,   发不出去。?

网友:
咔咔   这个电容是怎么查到的  这么NB!!!

网友:
下次看到直接先看看这

网友:
bios电压不稳定吗

网友:
思路很好,路过,学习了

网友:
供电不正常吗?    不好修啊

网友:
没太看明白

网友:
维修就得有这般的耐心 哦

网友:
不错  期待来同故障的机器啊   好久没秒过机器了

网友F:
  上次3月份我有台asus x55搞了 一个月  重重复复的   开机,,,或不触发,,最后是ec的   网上一村人说刷bios       用不了 几天的。。返修又没人讲!

网友:
这种时好时坏的  最难搞,还是楼主耐心好

网友:
看了故障点  感觉有点蹊跷    不过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应该不是通病,要么被腐蚀,要么被击穿了一点,没有完全被击穿。

网友:
佩服楼主的毅力,真不容易。剩下的五分给你了。

网友:
好奇葩的故障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

网友:
确实是高手,很有耐心,

网友:
楼主耐心大大的有,是我都放弃了

网友:
有点奇怪3.3V还不行。。

网友:
这...厉害,耐心好,拿分走人

网友:
这么不好找的问题都找到了,加分

网友:
要是有示波器   应该好修一点

网友:
楼主V5   要是我的话,, 这种问题太折腾了。。。可能会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恩,厉害啊,什么时候我才跟得上啊

恩恩。。。。。。。。

网友:
这故障确实有意思。5系列是时序有点模糊

网友:
楼主厉害  要是我早换桥了

网友:
BIOS的供电多少,不正常的时候能量到确切的电压么?

网友:
这种机器,真心搞人,,,,,,,

网友:
一次遇到的话注意才行!

网友:
这么牛的帖子必须加精呀,楼主真棒

网友:
这种不稳定的机子是最麻烦的了,要是忙的话可能就没时间去研究了

网友:
楼主厉害,这种软故障让人很老火的,但是你说的这种问题我还没有遇到过。希望下次遇到一次性解决。

网友:
给力 不错的帖子

网友:
不错啊,电容漏电导致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表量的一直正常3.3

测下波形对比下,不知有啥不同?

网友:
去年有一台华硕关机变重启的,硬是修不出来,WAKE#正常、BIOS刷过、开关电压各方面正常。会不会也是这里出的问题?

网友:
有时这写电容会搞死人的

网友H:
哎。。说的对啊   生意不好 没办法 同行价格收的低 也要修 说出了心声。。。。

网友:
EC的81脚 不出信号 当时没测下 BIOS 的 1.2.5.6 波形吗?

网友I:
我感觉你还是误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哎。。说的对啊   生意不好 没办法 同行价格收的低 也要修 说出了心声。。。。

应该有个标准啊,应该设立一个管理员,管理一下参差不齐的价格,对客户和技术员都有好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感觉你还是误判了

兄弟,何以见得啊?

网友:
找到了问题 就不怕不稳定了

网友:
通病也得多多学习,修机才能更快

网友:
算你有心查了这么久

网友:
求同故障的顶起,这种小电容不良的概率不高,多了那就通病 了

网友:
这种问题最贱了

网友:
高手啊,厉害,请多指教。

网友:
  这个电压都查不出来了。 膜拜

网友:
谢谢同学共享

网友:
电容引起很多软

网友:
哈哈不容易啊 秀这么长时间

网友:
不过新款相机器是不好修

网友:
今天费事两三个小时  最后的出内存与主板不兼容

网友:
      这不稳定的机器最头晕呀!

网友:
遇到过这种故障,最后没有搞了 ,主要没有时间搞。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次3月份我有台asus x55搞了 一个月  重重复复的   开机,,,或不触发,,最后是ec的   网上一村 ...

是不是lid被拉低了?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下次遇到也省点事

网友:
小东西不好找

网友:
h很给力铁字

网友:
遇到DELL SL502也是时而不开机没修好。

网友:
不大好找啊

网友:
这个一般的会误杀南桥了,看来版主修的很仔细

网友:
那个电容漏电 BIOS第八脚用万用表测试是3.3 那不知道用示波器 会不会测出来问题呢 ?

网友:
修到过rtc电容漏电的还没修到bios附近电容漏电的学习了

网友:
竟然是bios供电问题 又学习了

网友:
不稳定故障最老火了 时好时坏的 操蛋

网友:
楼主写得非常的详细,呵呵

网友:
这个光打是查不出来,必须换才知道

网友:
耐心加恒心终于成功找出元凶。

网友:
我之前也是修一台这个机器,状况跟这个一样,没修好,直接换板了

网友:
不开机的原因真是多

网友:
忙时这种故障就放弃了 闲时可以研究下 修好这种问题也是缘分啊 不容易 鼓励!

网友:
这样也行 ,想爆脑袋也不会想到BIOS供电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