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3l 不触发维修 DALE9EMB8D0

楼主(2015-05-05):
接的一个机器,拿过来说不开机。拆开看了一下,机器已经被修过了。ec的70 71脚已经掉pin了,南桥也被加焊了。图纸上看了一下貌似是什么重力感应的和不触发没什么关系就没管。接可调电源看了一下待机0.006正常,按开关跳到0.01.长按开关强制关机无反应。没办法这个图纸上正好时序都标出来了,就按时序开始修。
查了半天发现 SUSB# SUSC#两个信号没有正常发出,遂查南桥的工作条件。发现南桥的RTCRST无电压,SRTCRST正常.打了一下阻值发现偏低
没办法拆桥,拆下桥测量电压正常。换上一个新桥以为就好了。结果上电0.2几居然掉电,广达的首先就想到HWPG这个信号。测了一下果然没有。没办法一个一个断开,有二极管的拆二极管 没的就用刀割。当割到rt8204的LPGOOD发现不掉了,故障锁定在这里,1.5v没出。论坛上随便搜索了一下,关于这个RT8204广达的貌似都有不少通病,什么ton脚的1M电阻阻值变化了啊,pq69坏的啊。自己一一检查都没有问题,不放心还都特意换掉了还是不行。仔细检查了 1 7 6 14这几个脚的元件有没有损坏断线的,发现都正常。没办法换了一下RT8204结果还是不行,pq69输出只有0.4v左右,控制极只有0.2v左右。实在是没辙了。直接从内存供电拉了一根线过来上电电流直跳亮了。装起来了满负荷测了个把小时还没出现问题。

所以来问一下 ,这样会不会有可能导致内存供电过流保护?(不过看这个+1.5v算是线性降压应该电流也不大吧),这个rt8204还有什么条件会影响到这个1.5v的输出?

网友:
供电,开启都用了,你看打值正常不

网友:
楼主不要急,找到病根就好了,帮顶了

网友:
新手来关注咯。俺也没思路、支持一下!!

网友:
楼主这样应该会返修的吧?

网友:
楼主思路牛啊!一看就是修过好多机器的人。

网友:
加电阻接地分流可行吗

网友:
ton电阻不可以乱换的!

网友:
  不怕返修吧?

网友:
应该没问题,我试过。

网友:
下次碰到小电流的电压不出也试下楼主的移花接木。

网友:
不建议这样修哦   很容易返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