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惠普510不亮机 客户催的急!请帮忙

楼主(2015-05-05):
机器是英特尔芯片组集显的!这台机器原本的故障是VCCP电路一直烧上管,更换控制芯片后解决,接着触发发现还少了个+1.25V,测试工作条件满足,也是更换控制芯片后电压就出来了,现在的问题就是触发电流跑到1.9左右后掉电了,掉电后可以再次触发,复位也已经出来了,来请教各位的经验,而且发现CPU发热很快,更换过CPU,还没亮机CPU温度就有点高了。。。

网友:
在线等,请路过的高手帮忙说说,客户催的急

网友A:
这样催没用的,你掉电要早到原因,温度高不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催没用的,你掉电要早到原因,温度高不高啊,

电压基本都全到位了,复位都来了,温度虽然有点高,但是至少应该让机器亮了再掉电啊,跑到1.9左右就停了,没有跳变,不像是温度高导致的

网友B:
看看是不是缺电压,PG都出来了吗? PLT-RST出来了吗?

网友:
是不是cpu电压过高?

网友:
催就叫他换版!最讨厌别人催了!

网友C:
不会,电压正常

网友:
已经刷过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缺电压,PG都出来了吗? PLT-RST出来了吗?

出来了,这张主板如果前面有PG不出来,CPU是不会有电压的

网友:
CPU电压多少?

网友:
供电应该不对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D:
楼主量一下 CPU有没有复位

网友:
客户催的急,就换板子呗。

网友:
集显这么大电流应该是哪里短路了,仔细找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电压正常

电流很高!应该是保护掉电的!温度高就是电压高 查查哪里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量一下 CPU有没有复位

CPU复位0.6正常吗

网友E:
vccp即给到北桥又给到南桥,烧过那么多次,北桥不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vccp即给到北桥又给到南桥,烧过那么多次,北桥不保啊

*脏话*,你可别吓我

网友:
南桥有问题

网友:
正常应该是1.05V

网友:
要不先换个CPUk看看啊

网友:
南桥已经换了,北桥没有现货可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