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430 不插内存不掉电 内存报警 插上内存跑2下就掉 ...
联想L430 不插内存不掉电 内存报警 插上内存跑2下就掉电了

楼主(2015-05-05):
发错版块,以前遇到过是BIOS程序问题。

网友:
可以试试啊

网友:
刷BIOS试一下

网友:
先刷BIOS,可能是有其他地方短路或者电压没出来。

网友:
看看BIOS易坏 试试

网友:
查一下内存供电情况。

网友:
是BlOS问题

网友:
插上假负载先测下工作条件.不行再刷BIOS

网友:
是BOIS的事吗

网友:
应该是程序问题

网友:
我修过刷BIOS好的,也修过加焊NB好的

网友:
xian ka huan le

网友:
BIOS的可能性比较大,兄弟 现在这台机子解决了吗

网友:
先刷bios吧,不行在查查是不是桥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
连复制都少复制一个字

网友:
是不是只有试过才知道

网友:
可以刷个BIOS试试 不行再查主板

网友:
有类似的问题。刷BIOS解决的

网友:
自检内存掉电,看哪个电压没出来导致的,查显卡的供电

网友(2019-09-17):
插内存掉电
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302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