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10合盖在开启屏暗

楼主(2015-05-05):
看标题客户是这么说的自己也验证了下确实是这问题一般都是什么引起的呢EC lid# 显卡  ,先简单后难吧先检查lid没有问题  显卡看看不改动 怕不是他的问题 EC没有问题看看图纸信号是从显卡出来的,这时候看到有个帖子说短接5-6脚就行短接一试还真行了维修到此结束   就是简单的描述大家不要喷呀

网友A:
哪个5-6脚啊,没找到呢?

网友:
LED屏的5 6脚

网友:
是主板的屏线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个5-6脚啊,没找到呢?

是主板的屏线接口

网友:
是屏接口5,6脚吗,楼主

网友:
是主板接屏线的口

网友:
可是亮度不能调节了啊

网友:
是短接了 背光开启 EN 和PWM吧

属于曲线维修

网友:
短接有什么用呢?

网友:
盒盖 ?不是LID引起的吗 ?

网友:
是屏幕的5  6脚吧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背光开启没了   然后短接了一个给它吧

网友:
没有看懂哦

网友:
案例描述过于简单 配图说明就完美了  这样也方便坛友们查阅

网友:
想说你灌水于心不忍  很简单主板的平线接口5-6短接

网友:
借个电解决大问题,不错

网友:
是把开启和亮度调节连在一起了

网友:
那个合起还能休眠??????

网友:
楼主该上个图看看  5.6脚

网友:
描述的过于简单了

网友:
学到一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