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1912HC不通电

楼主(2015-05-05):
接到一个戴尔显示器E1912HC,通电后没有任何反应。检测电源板各输出电压电压都正常,但是没有开机电压,驱动板也没发现问题。
刷了一个程序没反应。
这个再怎么检修呢?

网友:
主控换了   这个驱动很便宜 的

网友:
驱动板主控供电正常吗?

网友:
直接换板了嘛..修什么嘛..换一个板也就30元那个样子..省时省力.
一天就知道修修修..不能试着换换呀..一样是挣钱的事..

网友A:
如果驱动板上的3.3V1.7V和5V供电都正常那就换板了,再搞下去可能意义不大

网友B:
楼主查一查驱动板电压,如果正常,换了驱动板晶振,如果还不好,换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查一查驱动板电压,如果正常,换了驱动板晶振,如果还不好,换板吧。

7楼说的对,支持......

网友:
主控的供电 时钟 复位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驱动板上的3.3V1.7V和5V供电都正常那就换板了,再搞下去可能意义不大

好吧,接受老师的意见

网友:
看看起不起振

网友(2015-06-04):
换驱动板吧简单

网友:
可能还是程序问题?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你看看电源有没有供电呀?

网友:
先量下电源板输出的5V和12V电压有没有,还是不稳定,没有的话先修电源板吧。如果5

网友:
不行就换板子,板子又不贵。

网友:
开机按键上电压正常吗

网友:
个人怀疑开关坏了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咯

网友:
直接换了吧,花的那个时间不值得,网上多的是

网友:
按键板的开关和电压都正常吗? 驱动板的程序有刷写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