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5VD la-8224p 无CPU 集显供电

楼主(2015-05-05):
K45VD la-8224p  无CPU 集显供电   进水  其它电压都量过了  3 5V  1.8 1.5 1.05 0.75 都有 开机0.3不动。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4796-1-1.html  跟这个仁兄的现象一样  1 2  5V   4脚  3.3V开启 5脚 VR_SVID_DAT1 这个0.9V没有示波器  对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不是很了解 望各位大神 解惑 。

HG1  SW1 LG1   HG2 SW2 LG2  是又CPU供电芯片发出 来产生+VCC_CORE  量 CPU供电芯片没有发出这个几个信号   还有就是集显电压也没有 应该是先有CPU 供电 才产生集显供电吧

网友A:
无集供电刷BIOS看看吧,论坛上有这样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集供电刷BIOS看看吧,论坛上有这样解决的。

  只能这样了 2 3个现象 一样的  这么简单  我的就是这么复杂  我去。。。

网友:
  U801换过了  有0.8V的电压  我也看了 时序  然后CPU供电芯片也换了 还是一样

网友B:
vccsa PU801  PL801   这个电压0.89左右 是正常的吗

网友:
检查 bios,  cpu

网友:
楼主上传的是华硕的图纸还是仁宝的图纸啊

网友:
桥坏也可能不出集显供电

网友:
无CPU 集显供电基本按不过内存,不跑码维修。

网友:
前天碰到个联想G470 也是无集显供电 电流当道1.2不动 弄来弄去 经过测试怀疑CPU故障 换CPU故障排除 CPU   I5的 这个是进水的机器   所以你先更换CPU试试

网友:
  SVID DAT1 和 SVID CLK  一个 0.8  0.9V左右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SVID DAT1连130 电阻 实测很低 换100电阻 以为搞定 结果一样 电压一样

网友:
我也有一个跑0.6的,CPU集显和独显供电也没有,BIOS刷了好几个都是一样的。EC里的程序都刷了,机子没有进水,就是打雷打坏了。现在都迷茫了

网友:
lz还是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csa PU801  PL801   这个电压0.89左右 是正常的吗

VCCSA,系统管家供电,正常是0.85V,0.89V应该算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