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显示器L2061WA-0561-HB1全屏替换显示

楼主(2015-05-05):
接到一个联想的显示器L2061WA-0561-HB1。开机接上信号线不显示,全屏白黑彩色交替显示。如下图。
请问是啥问题呢,有没有解决的方案呢?分享一下。
有没有可能是程序的问题呢?

网友A:
你这是点屏的吗?看来屏正常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点屏的吗?看来屏正常呀。

屏应该没事,就是接上信号不显示,全屏幕彩色,黑色,白色交替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应该没事,就是接上信号不显示,全屏幕彩色,黑色,白色交替显示。

那就先刷个MCU程序试试看。

网友:
直接换驱动板..马上KO..

网友:
发一张驱动板的全照来..给你说下..修哪里..可以试下..看能不能好..

网友:
屏线的问题,插拔一下,清洁接口处试一下

网友C:
屏没有接收到信号,自检就是这个现象

网友:
屏是好的,驱动板有问题,如有程序可以试试刷看,大部分都是换板的。

网友:
输入信号出了问题,检查一下。

网友:
驱动板问题 呀

网友:
换匹配程序的驱动板,

网友:
检查一下接口,另外可以重新写一下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没有接收到信号,自检就是这个现象

非常赞同你的看法!

网友:
重插一下屏线 用橡皮擦擦一下屏线金手指 一般这样的问题屏线氧化接触不好屏接受不到差分信号 进入自检模式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8531-1-1.html 看看我的帖子 和你的很像哦

网友:
三星的屏屏线不正常会这样跳变的

网友:
驱动板问题 刷MU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