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800 板号DABY3CMB8EO 电路图纸和点位图纸

楼主(2015-05-05):
TOSHIBA C805 BY3 BY4.pdf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51&kw=by3c  重复

我是写的维修过程,,,不是发图纸,,怎么我发现你就喜欢评论重复,,,每个人维修过程和思路都是不一样的,,男的维修过程也有重复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是写的维修过程,,,不是发图纸,,怎么我发现你就喜欢评论重复,,,每个人维修过程和思路都是不一样 ...

你这个帖子发在图纸区。难道不是重复、、、、、、
BIOS论坛若没有,可以上传
图纸若论坛有,请发图纸链接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帖子发在图纸区。难道不是重复、、、、、、
BIOS论坛若没有,可以上传
图纸若论坛有,请发图纸链 ...

谢谢饼哥教导,,,我这是不是整理了一下,,其他人发的都没有我这么全部。都是分散的图纸或者BIOS ,我把他们都总结到一起了,,而且BIOS 是我自己备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写的维修过程,,,不是发图纸,,怎么我发现你就喜欢评论重复,,,每个人维修过程和思路都是不一样 ...

维修过程??在哪里  我没看到哦  我只看到你发了 图纸和点位 都重复了  另外至于我为什么喜欢回复重复  那是因为这版块儿是我管理的  所以我有职责  望你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维修过程??在哪里  我没看到哦  我只看到你发了 图纸和点位 都重复了  另外至于我为什么喜欢回复重复   ...

谢谢。我在南京,离你不远吧,你在句容吗?总是看到你的影子,你很勤奋哦,也很乐于助人,以后多向你学习哦,维修过程我刚刚才写好,不好意思啊 我把机型搞错了,最近修的机器有点乱,记不清楚了,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2880044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在南京,离你不远吧,你在句容吗?总是看到你的影子,你很勤奋哦,也很乐于助人,以后多向你学习 ...

呵呵  我以前在句容   现在不在了       不要向我学习   我们共同学习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在南京,离你不远吧,你在句容吗?总是看到你的影子,你很勤奋哦,也很乐于助人,以后多向你学习 ...

这个东芝L800已经修好,现象是电流上到0.26A就掉了。,是CPU电压没出,,用示波器抓波,测到1.05电感电压被保护了,电压达到2v左右立马掉了下来。。。测了供电芯片RT8204B的条件都正常,就怀疑芯片坏了,,定了芯片换上去,电压还是到2v立马掉下来,这是怀疑是是上管被软击穿,因为是个复合型管。也没替换的,,就把旁边 显卡的管子换上去,发现还是不行,,最后仔细查这块供电电路,,,反馈电阻也都量了也正常,最后发现电感后面 滤波电容缺了一个脚,,,,换了滤波电容电压出来  电流上到1.1A但是不跑马。。。用示波器测内存排阻也没波形,,然后又去测BIOS的2脚和5脚  发现只有一次跳变,说明寻址还没有完成。。。刷了BIOS没用,再去测帧周期LPC_FRAME#也没有动作,就去吧内存换了一个还是不行,最后换了CPU好了,,是CPU被烧坏了,那个1.05v电压把CPU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