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楼主(2015-05-05):
联想B460用电池可以开机,外接电源就不能开机。高手给点指点

网友:
描述清楚点啊  单适配器有待机没啊  查查保护隔离吧

网友:
        查隔离电路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 查条件

网友:
Vin b+有电压吗

网友:
查查保护隔离吧

网友:
一句话:查查保护隔离吧。还有楼主描述的太过简单了。U50各脚电压怎么样。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楼主不会看图纸?还修什么

网友:
最基本的就是查下 当用电源的时候 查下主板公共点是否正常
按着时序修保护隔离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就是检查下电源模式下公共点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
还有适配器检测信号    EC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