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悍马HA03-GT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5-05-05):
捷波悍马HA03-GT  按开机键不触发    检测开关针5V正常    用镊子短接开关针 却没有高低搞的跳变    用镊子短接绿线强制开机   诊断卡显示OO   CPU不工作      有哪位大神指教一下  怎么回事

网友:
待机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开关针到IO,IO到南桥,慢慢找吧

网友:
先观察下板子上跳线帽  有无明显外伤  电池有无3v    32.768起没起震      都正常的话就查触发电路吧    像楼上说的 “开关针到IO,IO到南桥”

网友:
查查板子的待机条件吧!IO、南桥的供电时钟复位等。

网友:
查开关针跑线到IO,看是否断线。

网友:
4L的答案是对了

网友:
看IO引脚是否跳变

网友:
查查板子的待机条件吧!IO PANSWH#脚有无3.3-5V跳变   PWRON#脚有无3.3-0V跳变   在看南桥发出的SLP_S3脚有无成高电位3.3V       如果无电压输出0V      查 南桥的供电  晶振32.768KHZ 时钟复位等

网友:
找一下板子上是不是有是F72569DG的芯片,有,它坏了不开机或关不了机,强加电CPU供电也没有。

网友:
加焊一下IO试试吧

网友:
还是要根据开机电路的原理拉力慢慢看哦,LZ还是查查待机条件,触发信号吧

网友:
查待机条件 看是否满足

网友:
晶振上有没有电压

网友:
这个只有查触发条件了,5加3,按照饼哥说的去做,一步一步查,最后肯定可以触发的。

网友:
检测io那边吧

网友:
有时候插上电源就能开机    晶振两脚电压都是0.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