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优派VA1948A-LED显示器用一会灭无法开机

楼主(2015-05-05):
优派VA1948-LED 用一会灭无法开机  BIOS问题以解决 上传一下

网友:
BIOS导致这样的问题倒是很少见

网友:
一般都是硬件。。bios比较少啊

网友:
程序内部出错,导致不定时黑屏

网友:
是不是刷写那个25 的芯片 这驱动板还有一个24芯片

网友:
就是写那个码片啊

网友(2015-06-21):
刷了还跟原来一个样

网友A:
謝謝您
我的機台
每次是可開機,但數十分鐘過後就黑屏 常常這樣
黑屏時(5V,3.3V正常) 電源燈綠燈 有時是亮 有時是不亮 按鍵無反應
刷了您的程序
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謝謝您
我的機台
每次是可開機,但數十分鐘過後就黑屏 常常這樣

这位 兄台   港澳台的?

网友:
高压板虚焊

网友:
这也是bios问题?不是灯管高压条

网友(2015-08-07):
正好是我要的,居然没有下载分了,郁闷

网友:
BIOS导致这个情况的问题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有时候 刷下程序还是可以解决 硬件上解决不了的毛病的   虽然我也有这个程序,但是也顶楼主。感谢分享。

网友:
bios比较少见!谢谢分享!

网友:
同意的问题,是要更换驱动板吗?
表现,开机使用一段时间黑屏,灯不亮。过十几分钟又可以开机使用一段时间黑屏

网友:
求刷 优派的教材,我这边新手,直接上手

网友(2016-10-24):
一个小时前已经测试了,BIOS 好的。我的是点两点黑屏。现在没有问题

网友:
用遇到再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