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h67s-c43(b3)特别故障的特殊维修经历

楼主(2015-05-05):
收到一片V星ph67s-c43(b3),客户反映故障为开不了机,反复重启,开了机使用正常,关机一关就自动开机启动了,关不掉! 目测检查板子还算干净,没有明显的故障点,尝试刷bios,因为可以开机,直接刷的官方6.2bios,没效果,上论坛看有没有通病的,结果查到反映usb供电小八脚ic 6脚 电压无导致反复重启的问题,我也检查了下手上的板子,确实有两个ic的6脚 oc电压只有1.7左右,正常都是3。3v的,但是7 8脚5v输出是正常的,听他的飞线试下,接上后反复重启没有了,但是还是不能正常关机断电,长按4秒也不行,都会重启,有时又能关,但是也会自动开机,莫名其妙了!不能开可以查电压时序什么的,这关不掉怎么搞,没什么经历,论坛有说桥问题和io问题的,但是能正常开机使用,这个先不动,又上网搜索自动开机的问题,很多板子反映是sbat电压过低不开机,我量了下,吓,sbat跳线脚根本没有电压,主板上还有个清除开关位,那里确有3.3的电压,看来问题找到了,sbat跳线是要进桥的,它没电当然不正常,从电池出查线,经过pci-e显卡插槽里面转个弯,到sbat接头,就是这了断线了,估计是断插槽里面了,为不影响美观,取最短线路,在pci-e插槽附近刮开绝缘漆飞线搞定,在开关机测试,能正常关机了,其实一开始忽略了个重要启示,就是自动开机的时候提示bios信息清除,按f1设置 f2继续,当时打了电池电压3v,以为正常就不管了,现在回过头想起来还有usb接口芯片飞线的问题,取消飞线,再开机也是正常开关机了,看来只要usb电压正常不用管那个ic的问题,刚开始走了弯了,直接安装关机重启维修就简单了,但是刚开始的反复重启不开机又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完全没有sbat电压,主板不工作,我记得异常的时候测试sbat脚电压是1v左右,当时没当回事,看来任何异常都不能放过!这个sbat线怎么断电不知道,但是这个型号网上有反映同样问题的人,不在少数,建议收到这样的板子都先检查下sbat脚电压,少走弯路,简单一根线救活一块板!c:\002.jpg

网友:
是不是别的主板出现这个问题也可以按这个思路去修了?弱弱问一句:sbat线是哪个?真没听说过,谢谢。

网友:
sbat是个什么东东

网友:
是不是RTC电路问题啊

网友:
sbat应该就是那个BIOS放电的跳线吧

网友:
图片放大若干倍也没看见sbat在哪?

网友:
是不是 S_BAT 待机电池电压

网友A:
谢谢楼主,下次碰到这种情况就少走弯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下次碰到这种情况就少走弯路了。

sbat就是电池电压到南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下次碰到这种情况就少走弯路了。

sbat就是电池电压到南桥的,没有,过低都出问题

网友:
维修的很细心,经验很重要.以后像这样的特别的要多上传.

网友:
  哎,像我们这些小白 如果没有论坛的话 修机就困难了

网友:
讲的不错就是不太明白

网友:
电池供电,RTC电路。

网友:
讲得很清楚,但我笨,还是不太懂,惭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