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E40 AMD 显卡

楼主(2015-05-05):
       悲催的 E40 这个机子有INTER 和AMD 的两种  INTER 基本上都是显卡坏 018的显卡 AMD 大部分是北桥0752001 的桥 都是价格不菲的芯片 不过基本上都能换好 成功率基本100%  但是最近接两个AMD的 都是显卡问题、0774009 第一台机子换显卡后跑E5 终于见识到E5 的厉害了 换了四片显卡 要么停E5 不亮要么过E5 无显示外接花屏 咬咬牙换了显存 换了北桥  最后赔钱 换了块主板  客户单位没办法 亏了也就亏了          没几天悲剧又发生了 还是AMD 显卡 换无显示 跑E5 把原来的植球上去 能亮 进系统 看电影蓝屏 我只能呵呵呵了 ,又重新换了一片 这个是从好板子上拆下的 我也是血拼了 换了竟然又是再一次悲剧  有时E5 有时过E5 但是都不显示
       从现在下定决心了 下次AMD 显卡问题坚决不换 直接换板 下次再换显卡剁手。。。。。

网友:
这个现象还是头一回看到

网友:
呵呵  E40好搞啊

网友:
amd的E40 大多是北桥出问题的都 真正需要换显卡芯片不多(对于AMDE40)

网友:
没有把握,赚钱又少,还不如玩尼。最起码不要赔本吧?

网友:
确实显卡问题不多

网友:
把手剁了,还能修电脑吗?不信你能决心到底。因为作维修的总有点幻想,也许、等毛病。

网友:
又找了片 0774009 不知道从那个机子上拆下来的 还有黑胶 重新植球 装上亮了 不过LOGO 后灰屏 在LOGO 处还有点花花的 ,家里七八块显卡了 上次 换了四片显卡  这次 这块 换了三片显卡 没信心了 放弃吧 !!

网友:
我的E40的INTER换了两次显卡都 没有好
才开始是6分屏
换了两次都 没有好现在还在我这放到

网友:
AMD的北桥如果老是返修我都是直接换板这样稳定

网友:
接到这款机器算你倒霉!这个显卡是封胶的!你拆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显存!不然容易爆主!显卡还死贵死贵的!还买不到全新的!

网友:
这机器没有必要折腾

网友:
再遇这种情况不修也是正确选项之一。

网友:
多练 慢慢掌握bga火候  板变形也不行

网友:
AMD的本我也换个2部显卡,没换好

网友:
我手上还砸着一个,英特的,换了两片显卡第一片150,换上开机不亮,第二片测试100 换上外接花屏内屏不显,显存全换了外接正常内屏不显火大啦。

网友:
不好搞得直接换版

网友:
楼主什么诊断卡  能发个链接吗  我的诊断卡插E40不跑码

网友:
焊盘有问题吧

网友:
铜管也容易坏

网友:
我的E4 外接显,屏不亮,我看带黑胶的不知道怎么搞啊!

网友:
e40的显卡确实不好换

网友:
这破E40 我现在只要是遇到显卡坏 统统都不修的了 绝对不修 坚决不修!!!!一概告知换板 换集成显卡的主板!!!

网友:
技术好了什么都不怕

网友:
这机子确实坑人

网友:
呵呵 一般换了就行啊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看这话用到这行一点都不假!设备加经验对换BGA桥还是起关键作用啊!

网友:
INTER 的 018 显卡换了很多 没有失败过 被AMD 打击到自信心了!

网友:
我碰到E40只要是客户都是要求换板。同行焊或者重植从来不换。。

网友:
楼主厉害。,给力非常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