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楼主(2015-05-05):
今天接了个Y470  不开机   CPU旁边的电容烫手?请问高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既然不开机,电容又烫手,烫手的那个电容绝对短路了

网友:
你可以去掉电容试试

你要是用户 建议送修
要是笔记本维修人员建议按着时序查查

网友:
换主板看下

网友:
我同意楼上的两位啊,

网友:
这种故障可以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

网友:
呵呵!楼主上都是高人。

网友:
这个机是通病烧那个电容的,拆掉就可以了,都是送钱来的

网友:
你拆掉那个发热的电容 试试

网友:
非专业维修的还是送修吧   不要扩大故障了

网友:
把那个坏电容取下来

网友(2016-07-07):
楼主修好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