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施乐CM205f 开机没反应

楼主(2015-05-05):
!求助!富士施乐CM205f 开机听到电源板处咔咔响两声就没了(好像就是红框的跟离合器一样的东西响),显示屏不亮,什么都没有,有遇到这种问题的不

网友:
看供电正常不,可能接口板没有工作吧

网友:
先别管什么咔咔声,测测各点电压值吧。

网友A:
红框里面的好像是差模电容吧,你最好测量下大电容有没有电,在测下输出有没有电

网友:
那测一下这电容的容值是否正常先咯

网友:
继电器啊。当然会响啊。

网友:
看不清 是电容还是继电器

网友:
lz   打印机电源板 没完全坏的话 都会有响声的喔!  刚通电那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框里面的好像是差模电容吧,你最好测量下大电容有没有电,在测下输出有没有电

测得电容有电,各点输出没有了,,,,可惜客户搬走了,不修了嫌贵

网友:
你那个应该是继电器,有响声是正常的

网友:
按型号 可以找到 继电器内部的结构图,然后测量看看有无问题,

网友:
那个可能是热敏电阻,为定影器加热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