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正在修G460机器的吗 求IO型号

楼主(2015-05-05):
这个板子是不知道几修的 IO感觉不对  看图纸上面型号是KB926QF A1  板子上的被换成 KB926QF E0   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型号的
板号:   LA  5751P   INTEL  独显  HM 55的桥

网友:
明天去店里可以帮你看下我手上有板子
明天要是有需要 站内联系我

网友A:
自己看图纸就解决了 还是问啥

网友:
是KB926QF A1

网友B:
似乎是A1的 图纸上不一定和实物完全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似乎是A1的 图纸上不一定和实物完全一样吧

恩 图纸上是A1怕跟主板不一样 所以来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看图纸就解决了 还是问啥

怕跟图纸不一样呢

网友:
KB926QF B1

网友C:
卧槽 。错了错了。。。  KB926QF E0    话说这些后缀应该是通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卧槽 。错了错了。。。  KB926QF E0    话说这些后缀应该是通用的。。

好像不通用  你刚看的是KB926QF E0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不通用  你刚看的是KB926QF E0是吗

是的。。 手上正好有板子。

网友:
感谢  板子修好了

网友:
KB926QF E0的IO对吗?和A1通用吗?

网友:
我这也接了一块LA-5751P的二修板,IO也动过,也是KB926QF E0,不知道楼主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E:
就是KB926QF EO的 我手里现在还一个没修好的呢 EC没动过 原板自带的

网友:
看图纸的型号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KB926QF EO的 我手里现在还一个没修好的呢 EC没动过 原板自带的

谢谢   机器已经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