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花屏,请教高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5-05-05):
显示器花屏,请教高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有高手知道什么问题吗,求教?

网友:
屏坏了.这个要找专业点的地方才能修好

网友:
这不是花屏,中间出现白光面了,应是屏坏了。

网友:
象这种情况不属于花屏的啊。看样子应该屏挂了。

网友:
这个就不用拆板子出来了!屏挂了

网友:
lz 没有的替换来测试??

网友:
楼主屏坏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屏的问题要压屏机才能搞定

网友:
显示器没什么搞头

网友:
很常见就是屏坏了不用怀疑

网友:
最大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
我可以百分之百的告诉你  屏挂了

网友:
这明显是屏坏了吧

网友:
换一套好的上去测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sorry but I dont undestand of TELEVISION!!!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A:
玻璃没破就还有得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玻璃没破就还有得修

问问大神。。这个怎么修?

网友:
我们这 17显示器 就 一百来块 换个 吧 亲

网友:
下半部分全白,估计屏挂了。

网友:
是屏坏了,还修得好不?

网友:
楼主屏坏机会很大

网友:
明显屏幕坏了, 换!!

网友:
屏坏了吧 屏和屏电路之间排线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