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5 公共点大短修复

楼主(2015-05-05):
    最近店里生意不好,平时一天就两台左右,今天机子多点,一下来了5台,还好下班时都搞定了,都是些小问题,因为这个机子是AMDA8的,还是比较新的。
    机型:DELL 5525
    板号:la-8251p rev:1.0
    故障:公共点大短
    地点:四川省南充市

    维修过程:大短就烧机呗,烧了几分钟,没烧出来。没办法,直接拆,
先拆可能性大的,运气还是较好,当拆到如下图所示的电容后不短了:
    拆掉后试机,电流一路小跑,接上屏都亮了,因为客户在要的急,
没拍下亮机图。电容的位置是散热器的位置,应该是长期受热,
电容变质,引起的短路。大家以后要遇到有此机短路的可以先排

除此处的电容。

网友A:
这个是仁宝的 有点火回路  待机应该是偏高吧

下次遇见 确实可以优先排查 !

网友B:
多谢楼主分享的经验!

网友C:
待s机大短的基本上都是送钱的   也有一些个别的短的比较恶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仁宝的 有点火回路  待机应该是偏高吧

下次遇见 确实可以优先排查 !

嗯,谢谢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楼主分享的经验!

加点分呀,大佬!!!!

网友:
就喜欢大短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待s机大短的基本上都是送钱的   也有一些个别的短的比较恶心的

板层短的  锯板都没用的那种 我就碰到过 接屏线接口的那个19V的板层短了  适配器那边的19V直接短到地的那种  然后 就报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板层短的  锯板都没用的那种 我就碰到过 接屏线接口的那个19V的板层短了  适配器那边的19V直接短到地的那 ...

我修到过一次公共点板层短的,是进水要,PC卡下面短了,挖了个小洞,不短了,后面飞了两根线,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修到过一次公共点板层短的,是进水要,PC卡下面短了,挖了个小洞,不短了,后面飞了两根线,修好了。

当时的E420也是进水 而且 我都把板子锯掉了一小块了 旁边就是独显的供电芯片 已经不能再锯进去了 我实在没办法 还是短到地 放弃 叫客户换板 客户走了 不干了 这个就算谁都没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板层短的  锯板都没用的那种 我就碰到过 接屏线接口的那个19V的板层短了  适配器那边的19V直接短到地的那 ...

哈哈  被你碰到了  真是不幸啊

网友:
嗯  修这个也是有技巧的

网友:
就喜欢大短的

网友:
  学习了!   修的可以啊

网友F:
这个小电容短路了,烧鸡不会发热吗?

网友:
大短修起呢,,还是比较安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小电容短路了,烧鸡不会发热吗?

不会,因为是大短,电流到地了,加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s机大短的基本上都是送钱的   也有一些个别的短的比较恶心的

也有修不好的,你烧这里热拆了不热,其他地方又热,我试过有两台这样的机

网友G:
我昨天也修了一台DELL的大短,拆开一眼就看到这电容坏了,哈哈,我运气比你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昨天也修了一台DELL的大短,拆开一眼就看到这电容坏了,哈哈,我运气比你好。

这台机坏的那个电容和好的电容在外观上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