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的机器显卡BGA怎样才能不掉点或周边的显存不爆珠

楼主(2015-05-05):
联想Thinkpad的机器显卡虚焊做BGA时怎样才能避免焊盘掉点或显存爆珠?本人是新手每次做显卡时不是焊盘掉点就是显存或附近的桥爆珠,这种机器BGA时应该注意什么,望各们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
注意焊接温度
可以贴上锡纸

网友:
注意温度调节,不能过高。

网友:
用不高过融化的温度  定2分钟关掉就ok 了

网友:
显存附近贴上锡箔纸  背面也贴!

网友:
贴8层锡箔纸,你看爆不爆,贴好锡纸别撕小了,一烤锡纸掉了也得爆

网友(2025-03-06):
隔热,但是温度控制也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