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A305-S6905 进系统掉电 重启 死机

楼主(2015-05-05):
大家好,一台东芝A305-S6905进V7系统掉电重启。有时死机有横道道,和几条细黑线。单独用电池供电一切正常,电池充电正常。主板为英业达 PT10-6050A2169901-MB-A02。在CPU供电滤波电容OE907两端并联1000-2000U电容无效。主板3,3V,5V触发与否都正常。触发时,主板1.8V ,  1.5V,1.18V ,CPU 供电1.14V均有。掉电时,1.8V,  1.5V,1.05V ,CPU供电1.14V均无。死机,有横道时1.8V1.5V1.05V均无,CPU供电时有时无。查OE907两端电压,单独用电池在进V7系统时由1.14降为0.8V左右,机器可一直正常工作。而用适配器供电进V7系统时由1.14V 马上降为0,电脑立马重启,或死机有横道。测量CPU重启时,CPU工作电流并不大,约0.4-0.8A  ,用示波器测量OE907两端也没看见明显杂波。CPU供电芯片为ADP3208     。手摸CPU2相供电MOS管Q6(FDMS8660S),Q10 (TPCA8023),  Q11,Q12   部位,用适配器比单独用电池供电温度高很多。请有经验的师傅帮忙,此故障从何查起。先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5-5-19 18:30):
已修复 ,    去掉OE907并联4只    330U      正常

网友:
东芝的有没有NEC大电容啊?

网友:
对啊,看看有没有NEC

网友:
NEC还是不要留了  换掉吧  并联上去 有时候不起作用的

网友:
请把NEC先换了再说,自身有问题时外加大容量电容也不定能好的。CPU滤波不良会引温度高我遇到过

网友:
ADP3208的 这个型号我以前也碰到过 是出口国外的机器上的 发现会死机 CPU供电不出了 死机电流0.5  就死机 死机CPU供电就没有了 这个芯片我当时没有 报价 客户不同意 急着拿走 我就没办法研究了

网友:
NEC大电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