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 MBX-268不触发

楼主(2015-05-05):
机器是不触发,拆机发现没有修过
测开关无电压

EC供电等正常
示波器测BIOS 引脚不正常

刷BIOS 后正常

EC在自身正常后需要读取BIOS定义GPIO脚位
所以该机器BIOS问题导致 开关没有电压 触发

支持下小白哦

附上正常的BIOS

网友:
bios还会开机脚无电压。我以为是电阻上拉的。

网友:
BIOS不触发 没有弯路 这个确实是秒杀了

网友:
这种理论推理真是透彻至极啊。

网友A:
GPIO脚位在维修中是很重要的  要多加重视  否则就会走弯路   楼主好厉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PIO脚位在维修中是很重要的  要多加重视  否则就会走弯路   楼主好厉害的

和您比 我这是 小巫见大巫

多谢支持
以后会发表维修经验贴 希望斑竹多多关注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您比 我这是 小巫见大巫

多谢支持

恩   期待你的更多好贴    呵呵 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
谢谢分享 遇到一掉电的 不知道是不是BIOS

网友:
果然秒杀,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