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D认不到独显。

楼主(2015-05-05):
华硕K55D是Radeon HD 7470M+AMD Radeon HD 7640G双显卡。AMD Radeon HD 7640G是集显能认到。独显Radeon HD 7470M设备管理器里面认不到。显卡也换了还是不行。后来重植了显卡,开机进系统能认到双显卡,关机再开,又认不到独显了,只能认到HD 7640G集显。这是什么问题啊。系统也重装了,BIOS也刷了都不行。请问还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可能是独显的部分工作条件不足

换了那么多了 在查下吧
不行就查下是不是桥引起的

网友:
也许真的是桥的问题
记得遇见过一个 加焊了桥好了

网友:
先把独显的供电查一下

网友:
我今天遇到一样的问题 独立显卡死活驱动不上 一直是感叹号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电压没有加上去造成的,楼主查一查。

网友:
碰到过一个清华同方笔记本装win7独显驱动装上去感叹号,换了显卡也是一样的,装XP能装上去,但是性能降低了

网友:
以前遇到过

网友:
大多数是显卡有问题了

网友:
查独立显卡工作条件吧

网友:
没谁修好过的吗

网友:
耐心查显卡条件,供电,时钟,复位,耦合什么的都要查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