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L430显示屏不亮 背光也没有的维修经验

楼主(2015-05-05):
测量背光供电20V有的但背光不亮,LCDVDD为0V,  测量发现lcdvdd受控于LVDS_VDD_EN测量该店点为0V,
正常为3.3V  这是我用万用表 二极管档 直接给它加个高电平亮机。就这样这台电脑搞定

网友:
用二极管档给它加上个高电平就能亮机了,之后呢你怎样做搞定电脑了。

网友:
之后 是不是飞个线,借个电压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