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3-2350M和B950不能通用,主板怎么改线路

楼主(2015-05-05):
         今天接到一台索尼VPC-211T,出厂配置是I3-2350M集成,版号MBX-250,没有待机,换BQ24725有待机,能触发不出CPU供电,刷BIOS能显示。进系统发现刚显示鼠标就掉电。于是换了测试用B950,进系统一切正常。刷的BIOS上面也主板I3二代的,再刷一BIOS也是一样进系统掉电。系统换了几个,进WIN8PE不掉,其他的进去都掉电。BIOS设置也很简单,没有关于频率和CPU的设置项目,出厂设置也是一样。
        请教一下:I系列二代和赛扬二代的U为什么不能通用?要怎么改才能通用?是否需要改电路?

网友:
没有弄个,应该都带集显供电的吧

网友:
CPU反面电容排列一样的一般能用
有的还要看BIOS支持

网友:
看看cpu供电芯片ton脚

网友A:
Come experience the exotic. 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me experience the exotic. thank you very much

You are welcome! Welcome to often.

网友B:
LZ 再换CPU试试 有些板子挑CPU的。 比如说B470 。 我之前遇到的三星NP350 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me experience the exotic. thank you very much

Welcome to the Chinese fast-dimensional network maintenance Forum

网友:
有的需要BIOS的支持的

网友C:
进系统掉电 考虑 芯片 供电电流设定  看是否带负载能力下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系统掉电 考虑 芯片 供电电流设定  看是否带负载能力下降呢

同意,或许是待机本身还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系统掉电 考虑 芯片 供电电流设定  看是否带负载能力下降呢

同意,也许待还没有修好

网友:
我修到过这种情况,可能CPU供电问题,也可能待机本身问题

网友:
怎么看啊?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 再换CPU试试 有些板子挑CPU的。 比如说B470 。 我之前遇到的三星NP350 也是。

换了一个I3-2450M的,也是会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系统掉电 考虑 芯片 供电电流设定  看是否带负载能力下降呢

查了一下CPU供电那些条件和设定电阻那些,没发现问题啊,关键那一块也没有修,元件都是原装的

网友:
用I3 的时候 CPU 供电 和 3 5V 纹波是否有加重(对比B950)进系统的时候

网友:
这CPU是通用的呀

网友:
有的换这种CPU都机器都点不亮的。

网友:
是不是主板还有故障存在啊

网友:
没找到原因,让客户用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