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1s正常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5-05-05):
华硕x81s  win7 卸载显卡后自动重启 ,屏幕就无任何显示,这是什么情况 ,显卡坏了么?

网友:
电流怎么走的?外接显示器呢

网友:
外界能显示吗你看下

网友:
外接不显示,但是这是9300的卡

网友:
系统正常进能,f2进bios.,能软重启,有开机声音,键盘灯正常亮

网友:
是独立显卡吧 ,应该是显卡坏了,或虚焊,换个显卡试试,如果要不是一个型号的显卡得刷BIOS。

网友:
     加焊下显卡试试, 看看电流怎么跑。。

网友:
用得好好的不显示,刷个BIOS吧

网友:
我就疑问了  很单纯的卸载个驱动怎么会这么严重~~

网友:
你用风枪吹吹显卡看看

网友:
这个本很难弄的我也遇到了一个阿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

网友:
现在神奇的外接显示器亮了~~能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s刷个bios看看吧

网友:
既然显卡没有驱动我就安装重启后,现象依旧~~该进系统时竟让亮了,再外接屏蔽机身显示器,外接的亮了,拔下插头都不亮了,

网友:
显卡坏了吧

网友:
主板BIOS是 a8sg0201a

网友:
很神奇拆下~清灰~现在裸板正常点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