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430-P61 D1

楼主(2015-05-05):
昨天上午修的一台机,本来打算昨天晚上发帖的,但是由于老板请吃饭,所以只能今天发了这台机是神舟A430-P61 D1的机器,原始故障为5A大短路

二话不说,直接拆机,拆机后发现此机为进水机,有多处腐蚀,而且还有一个地方烧了,此处没照相,本来看到这种情况就不想修,也不知道能不能修好,还好老板叫我先把板洗一下,看腐蚀的严重不严重,于是拿着主板直接朝水龙头走去,喷点泡沫剂,用刷子拼命的刷,刷的差不多了,直接用水清洗,算是我做点好事,给它免费洗个澡吧
洗好后,再用吹风机吹干,从帮它洗澡到吹干,就用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好吧,咱给它整干净了,再来看看这些腐蚀的地方吧,来几张图

只传三张,当然还有腐蚀的地方,也就不上传了
接下来看到这个板的板号是DASW9MB6E0 REV:E

并且这个主板的NEC大电容,也被上家换成了6个330的电容,来看下上家的焊工,还算可以,焊的漂亮

好了,不扯了,进入正题,它不是大短吗,其实在上图中有二个电容是被烧了,在此再发一下,也就是下图中的两个电容

所以呢,公共点我都没测阻值,而是直接奔这里来了,直接将这两个电容撬掉,再把从料板上拆两个电容补上,补上后,再测了下PQ45和PQ44这两个MOS管,发现PQ45的D极和S极击穿

好吧,既然这样,那咱也不客气了,干脆点直接把上下管以及芯片全部换了,处理过后

换上后再测了下公共点的阻值为400多,正常,既然公共点正常了,那咱就在还处理一下其它的地方吧,在这我就不一个个传图片了

没想到处理CN10这个座子的时候,遇外出现了,当时我是以为加焊就可以的,可是没想到托了一下锡,焊盘全掉光了,于是干脆把它给拆了,拆了后的情况是这样的,悲催啊

好了,不就是一个座子吗,先不管了,先上电看看能不能修好先,如果能修好再来飞线并找个座子焊回去吧
这次再接入电流表,电流显示0.02A正常了,然后按开关后,电流竟然跳的异常的漂亮,最后竟然亮机了,心想,我去,这也太好修了吧,就这样洗刷刷再处理一下焊盘就行了,于是多测两次,可是没想到,测了两次,电流竟然再一次变成5A了,吓我一跳,按理说能亮机就不应该会再次出现大短的情况啊,不管了,还是烧板吧
最后烧出的元件就是这个PC219,干脆一点,直接把它干掉,不装算了,当然这两张图片不是在同一时间拍的,一张是在处理前,一张是在处理后,反正都是一样

好了,把这个干掉后,再次测了下公共点阻值为400多,再次回到正常,不用说了再上电,发现还是能亮机,但是当我将内存装在上槽的时候,竟然不过内存了,我晕死掉。
当时老板说干脆亮一个槽子算了,但是我又不想放弃啊,于是说:让我先测测,如果我修不出来,那也只能让它亮一个槽了。
于是上假负载测了下,发现灯亮的都正常啊,跟下槽亮的是一样的
下槽亮的灯

上槽亮的灯

既然灯亮的一样,那就说明槽子本身是好的了,但为何会引起不过内存呢,我想还是有什么条件没满足吧,于是乎测上槽的条件了,测了下供电和复位都正常啊,再测SM总线,发现这两个槽用的是同一组,既然下槽能亮,那么上槽的总线也肯定正常了

到此突然想起,会不会是因为掉件引起的啊,因为我发现刚好内存槽下面有掉件的地方

于是查看电路图,这两个电容有什么作用,由下图可以得知,这两个电容是滤波的作用,心想这两个电容可以不装啊,既然有断线,那还是追下线路看有没有断线吧,有可以是断线引起的不过内存也说不定

于是再追下这个信号到内存槽的第几脚,由下图可以看出,SMDDR_VREF_DQ1是和内存槽的第一脚相连的,当时我追线路发现也是相连,也就是说,虽然C212掉了,但还是没有断线的

既然测到这个信号,那还是来测下它有没有电压吧,当我测上槽第1脚时,发现为0V,于是再测下槽的这个信号,竟然发现有0.75V的电压

于是往前追上槽的这个信号是哪来的,由下图可以看出,这个信号也是由1.5V分压而来,当时测得R104连接1.5V的这边电压是正常的,然后再测和R134、R138以及C186相连的这边电压却是为0V,看来就是这里的问题了

既然没电压,那就测下阻值呗,测阻值的结果是这样的,也就是说SMDDR_VREF_DQ1这个信号有短路的地方

既然有短路,而且这里又没几个元件,于是一个一个拆,首先怀疑的肯定是C186这个电容了,于是把它拆了,再测阻值发现回复正常,看来就是这个电容的问题了,于是换了一个电容上去,再次通电,发现竟然可以正常跑码并且亮机了,然后还是测了下这里的电压,如下图所示

接下来的事就是焊座子了,这件事还是交给老板去做吧
好了,至此,维修结束
以上如有不对,希望大家指出,每次你们所指出的错误就能让我学到更多的东西,谢谢各位

网友A:
我说泉泉怎么不说话 呢  原来在发贴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说泉泉怎么不说话 呢  原来在发贴子

从7点写到快10点半了,洗洗睡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从7点写到快10点半了,洗洗睡吧

额   真是够任性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额   真是够任性的了

等下我老婆回来就不能任性了,会被揍死,有老婆的人就是不能跟以前比啊,连发个帖都要偷偷的发

网友:
什么时候能有这样的境界

网友:
之前有人说主脑板子不能用吹风机吹的,可我还是不信,反正我是经常用,也不见吹坏过,楼主的也没有被吹坏吧,想想吹吹就坏,似乎不合理啊。欢迎大家探讨。

网友C:
你们清洗主板就直接用水呀!我也是见识了。不会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下我老婆回来就不能任性了,会被揍死,有老婆的人就是不能跟以前比啊,连发个帖都要偷偷的发

哎   原来你也是有故事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清洗主板就直接用水呀!我也是见识了。不会有问题吗?

能有什么问题,吹干就可以了

网友:
写帖子是多么痛苦的事。必须要支持

网友:
讲的很仔细,给力

网友:
给力  支持你  看好你 老婆说你你懂的

网友:
我还没用水洗过板呢,下次试试。

网友:
氧化这么多 修好也不一定稳定

网友:
洗刷刷钱就到手

网友:
发帖不容易

网友:
进水的机子可以报高价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带灯的内存检测卡 牛逼啊

网友:
楼主修的很认真啊,功底扎实,秉承了不轻易放过一个问题的好习惯!

网友:
泉泉哥越来越厉害了。进步太大了。

网友:
牛叉,这样都能修出来,厉害

网友:
高手,不光在技术,还在个性

网友:
修今水机要有耐心哦

网友:
额 真是够任性的了

网友:
不错。维修方法的思路都挺好的学习了

网友:
{
阿泉功力见长!

网友:
楼主好技术 修的真好

网友:
帖子思路真是详细,我看的都入迷了

网友:
什么时候 我才可以这样啊

网友:
进水那么的板子,也敢直接用刷子刷。我怎么感觉很怕掉件啊

网友:
进水的地方重点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