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看看215-0803126的电容两端对地为0

楼主(2015-05-05):
昂达HD6570显卡,各供电测量都正常,不亮机挡2A,想刷bios但没有找到。又有些怀疑GPU,发现GPU上有4颗电容两端对地阻值为0(见图),这是什么情况?客户说才买的不到1个月。

网友:
都到0阻值了应该芯片短路了吧

网友A:
看看显卡供电短路没。没短路的话多半是芯片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显卡供电短路没。没短路的话多半是芯片挂了。

我也认为GPU芯片坏了。核心供电,电感接 mos管端子1.36v,另一端1.05v ,显存供电,电感接mos管1.78v,另一端1.5v,两个线性供电1.8v、1.05v,晶振有压差。只有GPU芯片上网颗电容两端对地阻值为0。看来在新的显卡也要“见阎王去了”。遗憾的是客户在别处动修过,不能官方保修了。

网友:
正常的好吧。。。。确实是0

网友:
不一定是芯片坏了,找个类似的BIOS刷刷,看看有没变化。

网友:
用示波器在内存上抓个波形,看看是不是读到显卡上。

网友B:
是读数太小,表不够位置显示 ,有些显卡本身就阻抗很低,你测测新的芯片 就知道了,多测测 有经验了就不担心0 了 , 判断故障还要多方面考虑

网友:
加焊GPU,不行就是GPU挂了没救了

网友:
对地为零,应该是短路了,才不到了一个月,应该还在保

网友:
应该就是0的 只是1一下的值表笔读不到 你取下来如果还为0就肯定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读数太小,表不够位置显示 ,有些显卡本身就阻抗很低,你测测新的芯片 就知道了,多测测 有经验了就不担 ...

没有示波真难修。我也知道阻抗低的可能,只是没有示波器,要找到故障点很难。谢谢你。

网友:
加焊芯片试试

网友:
上家加焊过,我也加焊了,不象是虚焊。

网友(2015-06-04):
是正常的,前天修一台笔记本的显卡,也是AMD,和你这几乎一样,那几个阻值就是0的,我开始也以为是芯片短了,拿了一块好板对比了,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