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P745

楼主(2015-05-05):
求此机的图纸  现在故障是掉电 BIOS 刷了 故障依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51&kw=7101p  暂无哦

这个机器掉电  怎么修啊  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掉电  怎么修啊  版主

东芝的肯定先干NEC啦

网友:
这个机器没有NEC

网友B:
没有NEC的话   电压出全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NEC的话   电压出全了吗

电压都有了  PLTRST 都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压都有了  PLTRST 都有了

复位有了  那就要测波形了哦             有示波器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位有了  那就要测波形了哦             有示波器没

没  还没有波波呢   版主推荐一款波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