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G41M-VS2不过内存

楼主(2015-05-05):
华擎G41M-VS2主板,主板通电无显,诊断卡无代码,果断刷BIOS后,有代码出来,但总是不过内存.如果不插内存,就报警(内存不过报警声),如果插上内存后,主板不断复位,特求助各位大虾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内存1333以下

网友:
内存条是2代的,DDR 800的

网友:
我有块也是不断复位 闪灯、  忘记是不是这个型号了。  修好的大师  来支支招招!

网友:
这估计挡代码不过去,内存条件你都查了,

网友:
换个版本的BIOS试试

网友:
内存各电压正常吗?最好打下阻。

网友:
小白们需要加油呀,,,额,,论坛是个很好学习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