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KPL-AM SE不加电维修实例图

楼主(2015-05-05):
今天遇到一个P5KPL-AM SE主板不加电,已经修复,做了一个实例图,方便大家以后遇到问题,快速修复!希望给多多加分

网友:
这机器 GB南桥坏的多

网友:
华硕的主板,排阻坏的也很多。

网友:
这个线不好找,不想跑线的话可以飞线

网友:
华硕价格低点的板子都容易坏

网友:
断线导致的

网友:
我手头正修这同一型号的板,无复位不跑吗。

网友:
谢谢楼主!刚好有块同样的问题的主板,已经修复

网友:
对于小小白来说。。。看不懂,,

网友:
找断线点最麻烦了。

网友(2015-06-07):
哈哈哈,我也碰到一样的问题,也是断线了,不过位置稍微有点不同

网友:
谢谢楼主。。我这里正好有块。

网友:
有次我用点位图修了,还是没有修好,最后飞线解决了。我现在像这板都修了8,9块了,都是飞线的。谢谢你的共享

网友A:
这种是通病,可能打ATX14PIN,无穷大,就是哪个地方断线了

网友:
这个机器修过很多不触发的,就是PSON和IO之间断线,,,我一般直接飞线。。。。

网友:
感谢楼主  我的是P5KPL SE 的不一样  但还是感谢

网友:
其实修好了后还是蛮稳定的  不坏我们修什么

网友B:
有是超谁的贴拿过来转积分

网友(2015-07-31):
感谢楼主  仔细一看  也是这毛病

网友:
楼主总结得很好啊

网友:
断线问题有时不注意有可能就错失良机了

网友:
看都看不清晰

网友C:
新手不会跑线怎么办!每次都会跑到地上~求指点!

网友:
这个是通病,修过十几台了

网友:
这个板子比较少不通电的问题

网友:
华硕的板子,哎,这样的技术,质量跟做工,也不知道怎么做到销量第一的,反正我不装华硕的主板已经好多年了,质量太差了,真心不如映泰,现在华硕的,技嘉的主板在我眼中就是垃圾板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不过是换了IO后就OK了

网友(2015-12-03):
呵呵,上电前直接测短路,16脚阻值无限大,开路,跑线

网友:
这个板子这个地方最容易断线,不是一块二块而是好多都是

网友(2016-10-27):
修到同样故障可惜找不到断线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通病,可能打ATX14PIN,无穷大,就是哪个地方断线了

也可以测量iopson引脚对地阻值来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手不会跑线怎么办!每次都会跑到地上~求指点!

供电层比较好跑,信号测试点有些跑线要过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是超谁的贴拿过来转积分

抄的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