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灌黑胶的BGA IC

楼主(2015-05-06):
请教灌黑胶的BGA IC,除了重植外,是不是有何方法可以加焊很稳定,不再虚了!
方法

网友:
没有办法 出厂的都不行没有好办法 除非在散热上做处理

网友:
我是没有什么好办法了。

网友:
这个没有百分百不虚的,最好重植吧

网友:
只能重植,目前还没其他办法。

网友:
为了不伤焊盘,黑胶一般都一点一点磨掉,

网友:
不能加焊,只能拆

网友:
只能重植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
沒辦法就只有拆下重植了....................................

网友:
换集显~~R61之流,不换集显不修。。

网友:
哈哈,楼主可能是新手吧,这黑胶可要小心别搞砸了

网友:
要看黑胶封成怎样,如果整个IC都是封满黑胶,那就不用搞比较好!因为拆不出来!哪怕拆了基本会掉很多点!浪费自己的时间!如果只是四个脚点黑胶,那还可以拆出来重做

网友:
一般看是四角,拆下发现底部还有一些黑胶

网友:
加焊温度高要爆锡

网友:
最后结论是必须拆下重植,没有其它方法

网友:
灌黑胶的我一般是下面顶平,上风嘴要抬高,不能太低,太低会爆锡,这样焊成功率比较高

网友:
加焊没有重植的稳定

网友:
r61的确恶心,桥显离得近,前两天搞了一台,取显卡,桥显存贴了四层,都还冒珠,背面没贴,最后懒得值那么多,直接叫客户换板

网友:
直接拨上来,温度到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