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不显示,外接屏显

楼主(2015-05-06):
测量双6对地值正常,在图纸上找到供电点,用万用表测量,万用表一点既然亮机了,都不知道怎么亮的。后面反复开关机都正常

老肖笔记本维修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没找到故障,怕以后会返修。

网友:
清理下屏线

网友:
运气真好阿 在仔细研究下

网友:
怕有返修吧 你要多测试呀

网友:
以前修一张。。它是背光不亮。LED     测到升压电路的电感没有波形。结果我从屏的升压电路的取WPM信号飞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故障就怕是屏线插口有接触不好的,如果不处理,过一段估计会返修的,如果这个机器你不用给顾客保修,那就挣钱啦,呵呵

网友:
可能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屏线有问题。换跟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