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主板外显有时有显有时没有,屏无显,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5-06):
AMD A6-3400M的2010版的CPU,联想Z475的
笔记本
主板,开始外显有显示,开一、二次机后没显示,加焊独显和桥后还是这样。桥是单桥。后面换独显直接没显示。怀疑是桥的问题,请高手指点!电流能慢慢升上去,升到1.6A,就是无显
笔记本

网友:
电流都1.6了,刷BIOS吧。

网友:
AMD的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这是显卡的问题,电流都到1.6了,就快显示了,一般电流到2点几就正常显示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显卡问题加焊显卡

网友:
BIOS看一下看?或者显卡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