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5400 bios问题

楼主(2015-05-06):
dell e5400的机器  进系统什么的 都是正常  但是进bios里面后 就不能改设置 里面提示 unlock    点击后会出现一个对话框  上面有写 System Number:3ZXS3J1-2A7B  然后叫我出入密码   我密码不知道啊  求解

网友:
BIOS设置了密码啊,能用的话,就不要折腾了,非要去掉的话,建议找专业人员

网友A:
后来 去淘宝出了10元 让他们解密了   因为重新刷bios都没有用的

网友(2016-04-01):
2A7B我这能解

网友(2016-08-19):
引用 网友A:
后来 去淘宝出了10元 让他们解密了   因为重新刷bios都没有用的

重刷BIOS都没有用吗?不应该啊

网友B(2017-03-11):
密码在IO里面换IO刷BIOS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密码在IO里面换IO刷BIOS没用

你说这个密码保存在ec里还是有专门的密码芯片啊

网友C:
清除密码啊  要不进不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清除密码啊  要不进不去

2A7B算号器算出来的密码也不行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2A7B算号器算出来的密码也不行错的.

不行的话可以去某宝让人给你算一个密码